求助如何理解释此程序!

楼主(2012-04-19):
新手了解三菱与伺服控制;[dplsr d122 d144 d155 y0];[dplsr d100 d110 d150 y1]如何理解

网友A:
PLSR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前面加D表示32位,后面三个D用来赋值,分别表示最高脉冲频率(速度)、脉冲数、加减速时间。楼主看过手册没有?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PLSR 脉冲输出指令
DPLSR是双字节
具体请参考三菱指令说明书····
下次这样的问题,请先看书

网友C:
前都是将输出信号到Y0,后者是将输出信号到Y1。DPLSY是32位数据。

网友D:
PLSR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前面加D表示32位,后面三个D用来赋值,分别表示最高脉冲频率(速度)、脉冲数、加减速时间

网友E:
手册还是得多翻几次才行,一次记不住

网友F:
还是一楼说的正确明了啊,这些问题手册上都有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