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我的电脑型号是戴尔1427,最近电脑开机以后用户名要2-3分钟才能显示出来,在此期间打开我的电脑有个手电筒一直在动,就是找不到C,D,E,F盘,毒杀了好几遍也没有毒,请高手帮忙
我C盘里面的软件有,WINCC,三菱PLC,台达PLC,步科触摸屏,海泰克触摸屏,欧姆龙PLC,CAD,还有就是常用的软件。是不是WINCC软件太大了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楼主C盘还有多大空间?

楼主:
C盘总大小18.6G 可用大小8.51G
是XP系统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假如,防毒软件被病毒干掉了的情况下,它是有可能无法告诉你真相的。
  • 下载积分:+1(songzuole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防毒软件被病毒干掉了的情况下,它是有可能无法告诉你真相的。

    杀毒软件是360的,并且天天体检,上次去印度的时候,老外那个U盘一下子就查到有病毒了,应该不是杀毒软件坏了吧,谢谢这位朋友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后台运行的软件太多,卸载不要的软件,要用的软件也要设置开机不启动
    学与习

网友D:
    有条件的重新安装系统,不过在装系统之前一定要备份。

网友E:
    可能是你的C盘磁盘碎片太多了,或者你的注册表被改了。你可以用GHOST11先做个C盘镜像备份,然后在用系统优化软件优化系统,看看是否已经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1(songzuolei) 热心助人

网友F:
    是不是随机器启动的软件太多了?你360看下启动项和计划任务。把不需要的关掉。

网友G:
    5楼说的对,后台运行的软件太多了,或者是软件运行设置里自动运行的软件太多,这样可以通过360安全卫士重新设置。
    要不就是你的杀毒软件被破坏了,造成了软件的重复同一个流程。
    另外要经常清理电脑垃圾和碎片。
  • 下载积分:+1(songzuolei) 热心助人
  •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系统问题   或者硬盘问题
  • 下载积分:+1(songzuolei) 热心助人

网友I:
    像硬盘有坏道
  • 下载积分:+1(songzuolei) 热心助人

网友J:
电脑该换了
Dengjiuhe

楼主:
星期天到电脑维修店去了,说是硬盘的问题,看来要换硬盘了啊,
还是要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K:
硬盘可能有问题了,重新安装系统,把硬盘的坏的磁道,粉碎一下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L:
哎呀```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开机之后呢,会检测硬盘的,你的系统安装东西多了,检测的时间就长了,或者你换个系统吧,不要那种开机之后检测硬盘的,那样就快多了```

楼主:
15楼的朋友,换什么系统?怎样设置?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M:
重装系统吧。给电脑洗个澡吧

网友N:
备份数据,硬盘重新分区,把坏磁道隔开就好很多了,C盘只装XP,D盘装常用软件,E数据,F其它。XP开机会关联其它应用软件,多了就拖慢速度

网友O:
你的电脑,看看硬盘是不是5400转的那种,如果是,那就换7200转的把吧,拆下来的,30--50大洋,配个移动硬盘盒,组装个移动硬盘吧.启动后,有个手电筒样子的图标在扫描,是操作系统还没有加载读取完成你的数据,估计你的硬盘很可能是5400转的那种.你的电脑不是病毒的原因..
要避免你的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不花钱的软件方面:试着减少开机运行的自启动程序,把不必要的服务项设置为手动或者禁用,
花钱的硬件方面:增加电脑的内存.换高转速的或者缓存大的硬盘.
你的C硬盘空间足够的.我的电脑,也是DELL的,早停产好几年了.C盘分区30GB,可用空间接近1/2.
.装了SIEMENS的200/300/400等PLC软件,
Rockwell 的17,19的RSLOGIX5000的中英文版本4个 ME6.0;DriveExplorer;,RS ControlNet;DeviceNet
MELSOFT 的GX Developer;GX Works2;MT Developer2;GT Designer3,GT Designer2以及对应仿真和伺服软件等.
OFFICE2000软件,Adobe 9 软件,KV2011杀毒软件等.....另外还有几个不出名的品牌的软件,例如WEINVIEW,HITECH_ADP 6.3,LENZE;KGL_WC.....
从按下开机按钮到正常进入显示桌面可以操作,大约20来秒吧.
你看一下你的任务管理器里面的进程数是多少,优化减少不必要的进程数量.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硬盘有物理坏道了,如果是这样,最好早作打算.

网友O:
FUJI-HAKKO的触摸屏软件名称因为是S     F       T   ,竟然正好是敏感词的一部分,被过滤.
为了发帖,忘了说明一下,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SP3.

网友P:
版主的电脑不错啊,启动那么快,我的电脑启动时间总要50来秒

网友Q:
u盘制作 WINPE 启动盘,进去后用它的分盘工具格式化DEFG盘,没办法了

楼主:
问题已经确定,重装系统,内存换成2G
电脑已经好了,谢谢版主了,我怎么就没有怀疑过是内存小了的缘故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R:
肯定是那老外有梅毒,你电脑被传染了
学海无涯

网友S:
去下一个硬盘坏道检测软件,看下有没有坏道,没有的话整理下碎片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后台运行的软件太多,卸载不要的软件,要用的软件也要设置开机不启动
同意,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先试一下启动项的设置,如果不行那只有重装系统了。在进行设置前要备份系统,小心设置错误开不了机。
不断向前

网友U:
建议C盘不要装那么多软件,如WINCC、CAD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