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fx3u485BD+FX3U时的485AD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19):
有一个项目 编程口用来和触摸屏通讯,485BD用来和仪表通讯,485ADP用来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测试中发现485ADP一直没法使用,参数设置和485BD是一样的,最后三菱技术支持说 FX3U-485-ADP这个模块可能无法使用,不理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事,对这问题怎么看。

网友A:
我用fx3u485BD+FX3U128MT+4AD+4DA+GT1275很好用,扫描速度才10ms

网友A:
特别是通讯比2N或1N的自定义协议好用,速度也快

网友B:
有一种可能,FX3U-485BD坏了。
因为FX3U-485BD有大部分是国产的,ADP是要靠它中转连接到主机的。
ADP坏的可能性很少,BD坏的可能高。

网友C:
我用过FX3UC编程用+FX3U 232ADP连画像处理器+FX3U232ADP连触摸屏用和FX3UC编程用+FX3U 232ADP连画像处理器+FX3U232BD连触摸屏用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