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断控制伺服JOG运行定位为什么不准?

楼主(2012-04-19):
用中断控制伺服JOG运行定位为什么不准?比如速度设置在100RPM时刚好,把速度设置在200RPM时,偏差很大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中断输入也是有时间延时的呀,中断程序运行也有延迟的,只是跳过正在执行的程序,响应比不中断快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