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4-19):
用了佳灵变频器也有几年了,但是在上个月开始,公司的型号为JP6C的佳灵变频器(功率为110KW拖电机为90KW风机),在同一条线路里,当变频器运行时,再去启动一个星三角22KW的电机(启动电流为150A,大约为5秒),变频器就会报警“LU”就自动停机,查资料得到的结果是欠压保护。
问题就是之前一直用了4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公司线路没有加装任何设备,尝试过恢复出厂设置都解决不了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不?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运行几年后,电机的电阻值下降引起功率问题
你的意思说得有点抽像,可以说清楚吗?电机在2010年曾烧坏过一次,重新绕线。

网友B:
风机风门关闭再启动看看。
风机以前是有风门的,但是改用变频器后就没有装风门了,因为变频器可以低速起动。

网友C:
试下将变频降速后再启动那台22KW电机,,如果这样没事的话可能是变频进线端子松动或者是变频的大容量滤波电容容量变少了。。。。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D:
是变频的大容量滤波电容容量变少了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楼主: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考虑,我去查一查看看,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意见。

网友E:
可能是线路接头,开关哪里接触不好了,也可能是变频器的电容不很了,或电压取样电路有问题了,或把阀值降低点,一个个试试看。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F:
星三角启动时电流大了,变频器输入的电压就会低。再者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供电不足,变频器就会出现LU故障,检测变频器继电器供电情况吧!

网友G:
变频器大容量电容容量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