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2-04-19):
吊机行走由两台电机驱动,变频器控制,不管有多少工位,给一个指令,都可以实现自动减速停止,问:用最少几个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A:
识别位置的可用3个或者二进制识别.

网友B:
我认为如果运行速度不是很快的话,有两个传感器就可以了。不过楼上说的3个应该是更加可靠准确吧。
绿色的微笑

楼主:
两个的话,实现起来怕是有些困难,工位不是等距的,要实现减速,就得需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