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 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连接驱动器的电缆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2012-04-19):
如题编码器电缆可以自己做吗,编码器电缆没有了,可以不要中间接头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不接错!一旦接错就有可能烧编码器!

网友B:
可以自己做。
要用双绞屏蔽线,+A、-A一对,+B、-B一对,+C、-C一对,+Z、-Z一对……酱紫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富士和松下的伺服电机编码器都是自己做的
你们是生产编码器的吗?

网友E:
可以自己做,至于如何接线。在家园搜索下吧。
QQ76214024

网友F:
那2个型号都是自己做的!厂家只提供插头,
三菱是提供完整的线的!
你可以自己搞。万一烧了,后果自负,而且自己接线烧了三菱是不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