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的GX编成软件在WIN7上无法安装!!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2-04-19):
我也按照论坛里的一位前辈里说的试了!!还是装不上!!在XP里面就安装正常!
都吧电脑系统都搞坏了!!都没有装上!!我的是32位的正版WIN7的!!

网友A:
先要安装通用环境,方法是下载三菱plc编程软件解压后,打开GX DEVELOPER 852文件夹再打开GX Developer 8.52 中文文件夹,然后打开(EnvMEL)文件夹找到(SETUP.EXE)应用程序文件点击安装,在安装主程序就OK。

网友B:
三菱自动化的官网现在有最新的GX Works 2的中文版,用这个吧。
勤能补拙

网友C:
跟一楼说的一样,先安装环境EnvMEL,看见EnvMEL就点击,,,如果是安装路径问题的话,那就把安装文件包弄到桌面来安装,,,貌似32位WIN7盗版用三菱都还好。。正版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盗版win7可以装起来的。先安装envmel环境,然后点总的steup.

网友D:
记住,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E:
我也是W7的32位的操作系统,能装没问题,但触摸屏软件不能装

网友F:
32位的应该没问题的,按照一楼的说的试试吧

网友G:
盗版W7使用中

网友H:
886按一楼所说安装 works 2直接安装 都是没问题的 我就是win7 32位

网友I:
重新启动电脑 什么程序都不开 然后开始安装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