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恒张力收卷!

楼主(2012-04-19):
大家讨论下直接用变频张力收卷需要加什么控制元件!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欢迎大家拍砖。 大家如果有案例的话能不能发个上来!共同学习下

网友A:
用安川H1000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外部加张力VR和速度VR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杨宁辉) 我这就是电缆的张力收卷 ..

网友B:
编码器加PLc加触摸屏再控制变频器结构上比较简单.但PLc上的程序有点难度因为要力矩补偿.

网友C:
应该用张力传感器和变频器做PID控制吧

网友D:
高性能变频器+变频电机就行。

网友E:
用安川a1000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外部加扭力VR和速度VR就可以了、当然还要编码器和控制板(控制板变频器自带

网友F:
很好用的

网友G:
用H1000的力矩模式是可以的。。不过要设置速度限制,调试时比较麻烦。再加上小力矩时不可控制。价钱也比较贵。。如果你的系统还有其它控制的,,就选用PLC和国产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再加个可调张力浮动辊,和一个安装在这条辊上的电位器作水平反馈来模糊计算卷径,这样就可以实现中心收卷了。。。

网友H:
用汇川或阿尔法张力控制加卷径计算

网友I:
丹佛斯FC300系列变频器加MCO305 再用两个编码器,一主一从。很精确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