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分析?在线急等。

楼主(2012-04-19):
问题:一指示灯以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这个程序如何的写?到的应该是那一个?请高手指点!
分析:1、频率为2HZ,那么周期就应该是0.5秒,也就是说指示灯应该0.25秒亮,0.25秒熄。
ldi t201
out t200 k25
ld t200
out t201 k25
2、要不就是隔0.5秒灯闪一瞬间,再隔0.5秒闪一瞬间。
ldi t0
out t0 k5
ld t0
out y0

网友A:
考试题目?
应该是你所说的:指示灯 0.25秒亮,0.25秒熄
虽然程序可以做,但实际看上去跟常亮差不多,0.25秒,输出继电器跳都来不及,没实际使用价值。
我们公司有台进口机器,用秒脉冲控制一个指示灯,马马虎虎还可以看到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