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F报警继电器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12-04-19):
我在一个日本人做的程序中见到三菱的F报警继电器是这样用的,有什么讲究吗?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三菱程序有F吗?你是怎么输进去的?

网友B:
F是报警用继电器,如果你用带LED的CPU,比如A4U它可以显示在LED上面

网友C: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你太强大了,有个日本人做教师。
言归正传,如果不是见到指令有MOV K616 D87 CALL P0 等指令,我都怀疑它是不是三菱的程序,不过现在真是相信了,可以这样用,见识了。
顺便问问,这是三菱什么型号的PLC呢?

网友E:
怪了...日本人搞笑喔
那麼多F209跟F200串再一起......啥作用搞不懂

网友F:
有道理!
学习啊!

网友G:
见识了,以前根本木有见过

网友H:
肯定有啊 三菱 cnc 上都这么写报警

网友I:
没有见过 我的理解是三菱QnA 系列PLCCC-LINK主从站输入模块的输入地址,F200是多点报警监控吧,F开头应该是排在第15个CH上的输入模块吧。
tqtji

网友J:
是三菱的啦 不过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K:
觉得这样编写有个性,搞不懂。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L:
那么多的F209串在一起又有啥意思呢?
求解释求回复

网友M:
这是Q系列CPU,F209,F200串这么多不清楚有什么意义?

网友N:
没有见过

网友B:
三菱A4U上用到的,也就是大A系列的,A2USH是小A系列的

网友B:
F是报警用继电器,也可以当M用,几个F串联,也就相当与把多个点报警取与的关系

网友O:
领教了,还有这样的F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