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跟变频器485通信怎么读电压,电流的程序例子

楼主(2012-04-19):
求三菱plc跟变频器485通信怎么读电压,电流的程序例子。谢谢高手门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要找到变频器电压,电流的地址才行啊,与读频率是一样,只是地址不同而已。
仔细一点是什么变频器,什么系列。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呢,是海利谱还是易能的呢,我精通三菱和海里谱的

楼主:
是三菱e740

网友C:
期待高手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