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2-04-19):
直流电机速度不稳定都有哪些原因?控制器用的是欧陆的

网友A:
你是在哪里欧陆的我可以,你是维护还是学习。

网友A:
你哪是开机就不稳定还是过一二小时就不行啊?

网友B:
所带负载是变化的吗?或者控制有反馈没没?

QQ:346994482

楼主:
控制橡胶压出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