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我们的设备以前用的步进系统,可是有些时候不稳定,有丢步的可能,想改用伺服,可是小弟没做过伺服欲请教伺服和步进的区别。是不是伺服驱动器和步进驱动器是一样的,直接通过plc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数驱动电机?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伺服电机应该就是步进电机加上编码器!控制精度更高!应用功能更强大

网友B:
伺服比步进个人感觉更好控制吧。

网友C:
伺服与步进的区别:
1.控制精度上,伺服优于步进,步进40以上的细分只能为了加强运行的平滑性,而伺服电机可以通过外部的编码器分辨率的加大来提高精度。
2.伺服在微动或定位保持上确实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是系统通过检测的位置信号进行的负反馈PID调节,它低于一个编码器分辨率时的微动不响应,定位保持时也是动态的响应外部负载而随时改变力矩以达到动态的静平衡,保持精度比步进差。
3.由于步进电机驱动通常带有细分,而停止时通常会停止在细分点也就是不是磁极点上,那么停电后再次上电时驱动器不会按照停止时的各相电流进行分配,那么出现了步进电机重新上电时通常会出现强烈的小振一下,也就是转子迅速与初始定子磁场对应,而伺服没有该现象。
4.伺服的响应时间比步进快。
5.关于最高速和步进有丢步问题上:伺服优势明显。
6.转矩的控制上,步进的电机的转矩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而明显改变,在高速区域会随着速度的变化产生强烈的下降;伺服在额定转速内最大转矩为恒力矩输出,而且伺服可以进行力矩控制,这是步进无法做倒的。
7.伺服由于有PID调节,会有整定时间的问题,该时间会随速度的高低和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该整定时间可控性差。整定时间与加减速时间不同,整定时间由系统PID增益、积分时间常数、设定速度值等等因素影响。步进却没有整定时间的概念,加减速时间简单可控制。
8.价格上,步进优势很明显

网友D:
最好用全闭环控制,就不会丢步了。我的联系方式:1380187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