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救啊~~~~~

楼主(2012-04-19):
昨天在论坛下了个关系恒压供水的程序,下到我自己的PLC里,结果,那个程序里有密码,弄的我PLC没法用了,谁能帮帮我啊

楼主:
谁能帮我查出上面这个程序系统块里的密码是多少啊~~难到PLC要报废了?

网友A:
要求你输入密码时,你直接输入CLEARPLC就可以清除程序。

楼主:
新手学习阶段,谢谢大侠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B:
先清除一下现有PLC内程序,有2种方法1是3楼说的,2就是点PLC菜单下的清除命令,然后就是在左侧菜单栏系统块选项里。密码选项里把他设置为全部权限或重新设置密码。

网友C:
5楼说的好

网友D: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样吧
出现这种情况你应选把你下载到PLC里的程序清除悼,然后打开你从网上下载的程序,点击左边系统块后,出现新的页面,再点击密码图标出现密码权限这里,把最小权限改为全部权限最后保存下载到PLC里,以后就不会出现上下载需要密码的情况了。
这会你够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