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PLC与P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的系统是WIN7的,PLC连接PC后不管是读取还是写入编程软件都会自动退出,再重启时就显示: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编程软件重新安装N次了问题还是那样。

网友A:
换成xp系统看看呢,我之前用WIN7 32位系统,软件可以装但不能用,换xp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我刚买的笔记本就是WIN7 32位系统,不知会这样吗?
不断向前

网友C:
我刚开始也是用W7的不好用。我换XP就好了

网友D:
换系统或者是换更高版本的软件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PLC与PC连接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