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指令请教

楼主(2012-04-19):
这条指令看不明白 是原点回归用的

楼主:
等待高手指导啊 。。。。。。

网友A:
楼主啊。。。发帖要说清楚啊。比如。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三菱PLC。大致什么用途。。。
QQ76214024

网友B:
是一条指令。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是施耐德PLC吗?

网友D:
PLC CPU的运动 SFC 启动请求(S(P).SFCS)
H3E1.........目标CPU
K2............运动程序编号
M............完成状态
D...........储存完成状态的寄存器

网友E:
学习了。。。。
不断向前

网友F:
建议楼主用MT Developer 看一下SFC 的2号程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