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松下FP系列PLC 软件通信设置,COM端口显示灰色禁用.如下图.
松下PLC软件通信设置

网友A:
可以更改电脑com口。

楼主:
不是吧.该电脑USB转232的口。 如果软件显示的是COM3.  现在.我想要COM2.  把电脑USB转232的口改为COM2.如何能连的上.
当然我了解如果软件显示的是COM3.电脑USB转232的口也改为COM3。是可以连的上PLC的。哈哈.

网友B:
被占用了,

楼主:
松下的软件一直是这样.每次打开时.显示的COM口还不一样.有时是相同的.比如每次打开是COM3.但有时又是COM4.但是.它显示是多少.我们是乎无法控制它,一般就是,它显示COM几?就把电脑USB转232的口也改为COM几.不太好搞呀.哪位大侠有.COM可以随便选择的.不是灰色显示的..分享一下.

楼主:
确实不好整.好端端的软件有这个BUG.各位大侠使用松下的PLC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有时COM3,有时COM4是因为你每次将USB/RS232转换线插的USB端口不一样。

yanzhi2008

网友D:
你没和PLC连接肯定是灰色的了,用编程线把PLC和电脑连上,当电脑识别有USB插上,就可以改了

楼主:
8楼是否用过松下的PLC.有好的经验分享呀.反正我用的时候.不管是否连接好PLC.都是显示灰色的.搞不懂.

网友E:
楼主说了一大通,我们好像plc和电脑连接时都不会有如上的问题,楼主可能是没有通讯上,松下的通讯com口通常都不需要人为地去设置,电脑硬件管理器里显示的是com几,其通信设置自动会选择com几,这一点应该是很方便啊~

网友F:
你只要确认就OK了,一般都是软件自己会检测的。
一直在学习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果然有奇迹出现.
刚打开FP的软件时.端口NO,显示的是COM1.而且是灰色的。
由于机器的电脑与6台PLC通过CCU模块相连.且已经定义COM1----6分别对应这第1---6台PLC.
试着连接第1台PLC.没有报错.直到从PLC上载程序完成为止.监控,注释等.都很好.
于是,又查看端口NO,显示.发现此时的COM是可以选择COM1----8中的任一个.
于是又试着选COM2.把第2台机器的PLC程序上传到电脑.也成功.
得出来结论.1.当第一次打开FP软件时.COM选择是灰色.也可以试着连接PLC.等连接OK后.第二次连接的时候.就可以选别的COM端口了.
2.当第1次打开FP软件时.COM是可以选的.麻烦就少很多.尤其是要连接多台PLC.此时回方便很多.

题外话.触摸屏连接在PLC的RS232端口上。试着用触摸屏软件从触摸屏传到电脑.没有成功.
只是触摸屏报了一次连接错误.点触摸屏的重新连接后触摸屏正常.
以前有听别人说过.用电脑连接着PLC的端口.触摸屏的电缆也是连着PLC上的.直接从PLC上下载触摸屏的程序.
一直没能亲见.所以自己也试了一下.虽然没有成功. 遗憾.

网友D:
先把你的电脑与PLC通信的软件关掉,再连接试下,你的电脑读扫描仪等后,再将结果传给PLC,与PLC间的通信肯定用的是计算机链接协议,而编程软件与PLC间通信也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一台PLC好象不能同时支持两个计算机链接协议通信.或许就是你的测试软件打开了,线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