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如何读取高速计数器当值

楼主(2012-04-19):
求救,请教大侠们,如何读取高速计数器当值,用什么指令啊?或者如何编写程序。谢谢。

楼主:
是三菱PLC

网友A:
上升沿触发高速计数器,下降沿用DMOVP 指令送到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中就OK了!

网友B:
标记下 学习了

网友C:
FX2N可编程控制器买回来后,有本使用说明书,上面有介绍
48页 内置高速计数器的使用
介绍较详细。楼主多看看书。

网友D:
VC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E:
具体是什么系列的啊

网友F:
多看看手册就能解决。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看手册去,看不明白在问

网友H:
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高深,如果他看了书,还要你们说?你们不如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写个范本给楼主不就OK拉

网友I:
硬件上已经对应了.....对应的输入点检测脉冲数已经在计数器上!
LD M8000
OUT C239 D12
DADD D12 K10 D14
RST C239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