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程序读取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们公司做的设备有一些程序是日本人写他用的是日文三菱的GX Developer和 GX WORKS 有时我要修改程序 我用英文和中文三菱的GX Developer和 GX WORKS 的。由于程序更新的版本比较多一般是打开老程序再从PLC读,可是只能从PLC中读PLC参数不能从中读取梯形图。但新建一个工程再从PLC中读取就能从PLC中读取梯形图。(复制注解方法太麻烦又费时间)大家都知道梯形图步数大又没有注解是很难修改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GX WORKS2 語系設為日文讀取注解再匯出為 CSV
開新檔讀取PLC梯形圖
再匯入註解
以上方法試試看行不行

楼主:
谢谢 l0331g 的提供的方法

网友B:
这个直接把老程序里的 注释复制过来吧 虽然 有些麻烦呵呵 但是三菱的还是比较好弄的 注释

网友A:
對拉 會出CSV再用翻譯軟體翻譯一下...變中文啦.....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