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叔叔,哥哥用过小a系列的PLC,麻烦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2-04-20):
请问a系列的plc输入扩展模块,上面有个拨位开关DIS,左边那档是F,右边是L!
请问这个开关起什么作用啊,本人找遍百度和官网也下载不到说明书,求各位爷赐教

网友A:
模块的输如或者输出地址指示灯很多,为了压缩体积,显示不同的输出点,那个开关拨到不同的两侧,分别显示不同的通道的输入或者输出点的.

网友B:
是灯位显示
如A1SY42P
拨左为前32输出点显示,拨右为后32点显示。
您拨左,用到后32点的话,上面灯位就不会显示出来!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受教了,还是好心人多啊!

网友C:
受益了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