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遇见了一个问题:变频电机已经用了屏蔽线了,还能干扰PCL于人机的通讯!(电机线,传感器线等都采取了屏蔽处理过)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呢?

网友A:
走线分开!

网友B:
走线分开,还要与电源线分开,屏蔽网在信号输入端连接到地(接地电阻最好小于1欧姆),通讯线也最好用屏蔽线,等等。干扰的问题很复杂,改造起来也很麻烦的!
请多关照!

网友C:
强弱电分开走

网友D:
经常遇到干扰的问题,也经常被这问题困扰,现在信号线都用双绞屏蔽线也,也与电源线电机线分开了,还是不是很理想

网友E:
干扰问题向来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F:
什么设备、变频器是多少

网友G:
一个是采用优质的屏蔽线。另一个是做好接地。有条件分开敷设,或者通讯线串钢管并接地。关键看现场情况,记得去年,我碰到过一台设备西门子400+ET200系统,从站中设备厂家用0-10的模拟量输入。用了很多方法,还是有干扰,最后我在输入端加了个3.3UF/50V的电解电容,才解决了干扰问题。

网友H:
没碰到过

网友I:
碰到过,最后分开走线。

网友J: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PLC跟触摸屏的通讯线是原装的,

网友K:
控制柜要可靠极地。

网友L:
干扰确实是件很麻烦的事

楼主:
那些都做了!就是降低了变频器的载PWN就可以使用!但还是有干扰呀!设罢后电机就有了杂音了!它们是反比关系的!谢谢大师们的解释!

网友M:
我也碰到过,干扰很麻烦,走线分开也不行,我是把接地重新做好才解决问题

网友N:
接地及主控分开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