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91 K) 下载次数:84 我的问题都在DOC文档中。希望大家赐教啊。谢谢

网友A:
这些问题只要谷歌一下就可

网友B:
是AB PLC吧

网友C:
是美国 AB的PLC

网友D:
第一是电源模块,第二是plc的cpu处理模块

网友E:
MR WANG, 哈罗.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玩意.
第一个是PLC的电源模块,
第2个就是PLC的CPU.程序和设置都保存在里面.
第三个是CCU.就是一般和电脑通信的.每个CELL都与电脑相连的.你应该懂的。
当然也有SCU.   (用于RS232  RS485通信的.两个端口.)
这个玩意说是AB公司的也可以.因为上面有标识.
罗克韦尔已经收购了AB公司.
严格来说这个玩意的核心是松下的.
因为只是三星和罗克韦尔合作开发的OEM的PLC品牌.
估计也是得到松下的授权的.
所以说.是松下的货.只不过不是日本做的.是韩国做的而已.仅仅是贴AB的牌子或罗克韦尔三星的牌子.
用松下的软件连接.那定是没有任何问题.比起三星修改过的软件好用.
阁下是在D2D 2F呀.久仰.CDY手下还是能人辈出呀.
晕死原来世界这么小。你说CCU和电脑通信的,那CCU存在反馈的问题么,CCU和MOX卡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F:
楼上的都是能人,境界竞然相甚远。

网友G:
只玩过OEMAX的NX70,用wingpc编程的,700还不知道呢,out了。

网友E:
7楼.也是同路人呀.NX70其实就相当与松下的FP2,体积比NX700大一点.
松下的FP2也快停产了.WINGPC.软件也用过.主要是连三星的机子.
连NX70或NX700一般都用松下的软件来连接.
感觉OEMAX的东西很山寨呀.和三菱的放在一起.简直是没法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