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可以用MT500的线吗

楼主(2012-04-20):
连接在FX1S上面的,我在线模拟的时候程序正常,但下载到触摸屏里面用MT500的线连接PLC就不行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端口设置问题,我模拟是选com3,因为我笔记本用的com3,但tk6070只有com1和com2,下载到屏的程序必须改回来,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我试下,我的也是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