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程序怎么保护

楼主(2012-04-20):
以前见别人做的程序 可以让另外的人从PLC上下载时让程序出错 或者是下载的程序不全 请问这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程序加密
zsh340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到底如何加密啊 学习中

网友D:
像你说的这情况是有点难懂,加密(登录关键字)应该做不到这种效果

网友E:
同意4楼的,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F:
工程里面‘在线’ 里面的‘登陆关键字’ 然后‘新建登陆,改变N’ 设置登陆关键字 也就是登陆密码 你关闭程序重启 也就是要你输入密码的啦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G(2012-05-29):
关键字加密太好解了
用软件加密挺好的
有一种软件加密后没有密码,就连自己也读不出来程序
不过只能对小于2000步的程序好用

网友H:
下载程序是选禁止在线监控与上传

网友I:
界面加密

网友J:
国产的好像有这种功能,即使有密码也无法下载程序
旨在学习

网友K:
“有一种软件加密后没有密码,就连自己也读不出来程序
不过只能对小于2000步的程序好用”
不知7楼的是什么加密软件,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L:
不知7楼的是什么加密软件,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M:
禾川PLC就有这种功能,据说是硬件加密,内存清除都不行,加密后直接通讯不上

网友N:
现在还谁去加密码啊,吃饱了撑的,很懂的工程师一下子破了你的,或者他不要你原来的程序自己重新做一个程序,现在是什么科学时代了没有必要那么保守了,

网友O:
支持14楼的看法,我公司的机器就是叫ᅳ个工程师重新做程序,ᅳ天搞定. 还给培训员工.天F还是好人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支持14楼的看法,我公司的机器就是叫ᅳ个工程师重新做程序,ᅳ天搞定. 还给培训员工.天F还是好人多.

无利不早起,这和人好不好有关系?好人也要吃饭。
不断向前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现在还谁去加密码啊,吃饱了撑的,很懂的工程师一下子破了你的,或者他不要你原来的程序自己重新做一个程序,现在是什么科学时代了没有必要那么保守了,

确实如此,如果简单的工程,重新做个是很快的。
    除非特别复杂的程序,比如有N个模拟输入、输出和N个伺服或步进电机的程序,那么重编程序是要花点时间的,当然这样的程序给厂家也没用,太复杂了一下子也看不懂。
    我们公司里有几台进口机器老外不给程序,后来坏了无法修,最后还是给了,但程序很复杂,用欧姆龙 CJ1G-H ,外加用TRAJEXIA来控制10台伺服电机,NND看不懂,只能维修时连机看看,想学习、弄懂每一步原理,还不如自己重新做个程序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R:
用超级加密嘛,网上有介绍的

网友S:
加个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