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与BCD指令,请高手解答转换机制。

楼主(2012-04-20):
通过4位数制开关输入“220” 数字开关接在 X0 -X37 上, K4X0的值是“544” , 根据GX-Simulator6显示D0中的数据为“220”,请求高手,他是如何把“544”转换成D0中的“220”。诚谢。

网友A:
10进制转换为2进制,除2取余
544的2进制就是 0010 0010 0000
然后用二进制转换16进制: 0010 =16进制2
0010= 16进制2
0000= 16进制0
就得到了220.
BCD,就是用16进制数表示10进制。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1楼正解,编程手册上有。

网友D:
学习了。胜过看书,谢谢

网友E:
学习了,比手册说的容易懂.

网友F:
真的很详细一楼的讲解 谢了

网友G:
k4x4怎么把x37都写出来了,楼主理解有误吧?

网友H: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 把10进制数544 转变为2进制数220存到D0你看看544转换成2进制数是
0010 0010 0000是吧 0010就是百位 0010就是十位 0000就是个位 组合不就是220吗?
(2)(2)(0)为什么会这样转换 是因为你数字开关都是单个分开接的所以组合就是这样
每天一点点

网友I: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G:
我记得BCD和BIN指令就是8421码和2进制相互转换,怎么十进制数也出来了,是不是用了这两个指令,如果源元件是十进制的话就会自动转换为二进制,然后在BCD码和二进制之间转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 把10进制数544 转变为2进制数220存到D0你看看544转换成2进制数是
0010 0010 0000是吧 0010就是百位 0010就是十位 0000就是个位 组合不就是220吗?
(2)(2)(0)为什么会这样转换 是因为你数字开关都是单个分开接的所以组合就是这样

这个220按一楼说法是16进制数了,我都糊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0进制转换为2进制,除2取余

544的2进制就是   0010  0010 0000
然后用二进制转换16进制:   0010 =16进制2
                                                    0010=  16进制2

BCD是用于将(s.)中的二进制数转换成BCD数,传送到(D.)怎么16进制数又冒出来了

网友H:
15楼。。不是你糊涂了 是程序糊涂了! 他这样写程序就是这样换算出来。。。。正确程序不是这样的谢的!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