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eview问题

楼主(2012-04-20):
改变三菱plc寄存器D0的值,如K1,k5等,eview触摸屏就显示不同的文本,该怎么编写触摸屏?谢谢

网友A:
到KINCO栏内咨询看有没有回答的,不知你说的不同文本是内容还是基本画面啊?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多状态显示元件,读取地址选择PLC的D0,然后在后面的文本里把每个不同的数写上不同的文字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多状态显示元件,读取地址选择PLC的D0,然后在后面的文本里把每个不同的数写上不同的文字就可以。
是的,比如D0=1时显示“工控人家”,D0=2时显示“综合讨论”,D0=3时显示“PLC”等等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