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伺服问题,高手进来看下,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2-04-20):
我这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台达AB的伺服驱动器,现在就是寸动可以动,但是不能自动运转,而且马达一给电,用手去摸马达轴心有震动。我量了一下驱动器给出的电压,U V W之间的电压时6V多,不知道这正不正常。求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不是震动 应该是没有准备信号吧 送电后是不是转不动呀

网友B:
查下信号输入端是不是有短路!或者com端接错!我一开始接触伺服就被这问题困扰过!

网友C:
你说的寸动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私服参上上用JOG试运行模式点击可以动?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私服与PLC之间的线路有问题,或者是PLC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D:
你看看送点后 手能不能转动 然后在判断PLC有没有信号 看一下线路和伺服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