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无法转换

楼主(2012-04-20):
我写了个程序,变换之后,发现程序不对,想改下,发现不能转换过来,是怎么回事?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

网友A:
程序不对转换?转成什么样的?BIN码灌单片机么?

网友B:
电脑缺失文件,系统重装,补丁,修复系统,再装三菱PLC软件。

网友C:
电机编辑模式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在软件的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选变换后,PLC运行中写入。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了,在软件的编辑-写入模式就可以了,原来的是读出模式。

网友E:
咱当初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F:
下次你就用监视写入模式就可以了,这样就算PC在运行就可以直接写入,然后自动更新下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们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