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12-04-20):
信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连接2线制的压力变送器(4-20mA),具体要怎么接线,搞不懂,以下是输入模块和变送器图

网友A:
变送器的正极接到AI0上 负极接到C0上 应该是好用的 因为你的是电流信号 电压信号就是将AI0换成VI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图上标注的“输入”把我搞湖涂了,AI0是24V输出,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B:
电流和电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