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流表

楼主(2012-04-20):
我的设备上的交流电流表坏了,电流表的接法是串联在负载电路中测电流,但是我买了一种新的电流表,型号都是一样的,但是接上后显示电流无限大,50/5的表,一连换了几个新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把用上原来的那种表显示就正常,请问串联在电路中的电流表和接在互感器上的电流表有什么不一样么,可是我买的这两种表型号都是一样的,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50/5表的满度电流是5A , 表面刻度是50A,必须用50/5的电流互感器才能正确显示电流。

网友B:
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C:
仔细看看新旧表是不是一样?参数等。
还有看新标的说明书。要不要接地等。
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请把新旧表和互感器的图片上传来论坛,这样会容易处理多。

网友D:
看一看使用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E:
电流表分直通和带互感器两种,你过细的看一下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