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欧姆龙CP1L关于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2-04-20):
目前在搞一台机器,请问我没有进行原点搜索命令,能直接进行SPED和INI的JOG动作么?现在电机动不了很尴尬!!我有3个传感器,分别是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还有一个是接近传感器。如果要进行原点搜索如下图设置是否可行
我设置的电机一转是500个脉冲
!
学习,努力

网友A:
电机动不了:
1.检查servo是否ON
2.检查servo是否有alarm
原点搜索可以不用原点搜索ORG指令,
1.可以让伺服电机朝一个方向运动,
撞到极限反向运动,DOG上升沿开始减速,下降沿开始搜索Z相信号(伺服的真正原点)数目,
相等时触发INI指令断SPED指令停伺服,原点OK~!
2.DOG做原点,方法同前,下降沿触发INI指令断SPED指令停伺服,原点OK1
下载积分:+3(xulifei)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有原点搜索,还是可以走相对位置的

楼主:
了解了,搞到现在了,还请我师父过来看了,现在的问题是SERV-ON是ON的,ALM和S-RDY都是ON OK的,用软件测试JOG运行是能动的。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悲剧啊 搞到现在了,问题还是没发现。用指令阀脉冲时,0.00上的灯是亮的说明有脉冲输出啊!!!有没有可能是压线压的不好,我看过了通讯的接线没问题。
星期一客户就要来看了,老子连机都动不了!
学习,努力

网友C:
软件能动,plc有输出,那肯定是接线的问题了!
学习啊!

网友D:
额,客户来到了,如果连机子动不了,那就麻烦啦
减速机厂家

网友C:
是不是npn 和pnp的关系啊!
学习啊!

楼主:
是不是Z相原点信号不用接PLC上的?今天我把它拔了,电机好像能动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电机不转动哈!求高手指点!!!
学习,努力

网友E:
如果是因为Z信号接入PLC后不动,是不是你程序中有问题?比如单独的一个Z信号条件接通的时候触发了INI指令?

楼主:
伺服器的Z相信号脚 我是接在PLC上的,而且在测试的时候也没让Z相信号接通呢,我用的ORG 和JOG都动不了,今天把它拔了,就能动了~这是神马情况,还是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是其他问题!不懂怎么不动,不动又怎么能动了~~~
学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