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测量负压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显示结果。需要怎么改才可以正常使用?请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是测量什么压力的?压力变送器是不是有两个进压端子?
如果有两个进压端子,一般是一个正压,一个负压,那这种情况就好处理了,只要调节一下参数和正、负压端子调转就行了。
但是如果是只有一个输入压力端,那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