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据寄存器指定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

楼主(2012-04-20):
我通过松下触摸屏设定DM50为100,然后在CP1E-N20里面“TIM 012 D50 ,但无效。请教各位如何设定?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松下触摸屏支持host link协议吗?
你发送到PLC的数据类型是16位BCD吗?

楼主:
你好!数据格式只有8位可选。触摸屏是GT32。

网友A:
通讯协议呢?

楼主:
谢谢!数据格式选“8位BCD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