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2-04-20):
去年11月份公司的直流电机75KW的在运行中突然间冒烟,后来停下来检查,定子对地,检查电柜内的换向极整流烧坏,更换后,电机再拿去给人家修回来,运行直流电机的扭距小了三分之一;有时负荷大一点就起动不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修线圈的人是不是把线圈的圈数改小还是怎样。但是它对于小负荷就工作正常,用到现在也没事,但是一拖大负荷就起动不了,有时起动时间一长电机就会冒烟。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在这里想大家给点意见。
以下是该机的相关图片。

网友A:
电机烧过,再绕线圈就会功率减小!这是很正常的!第一,电机内的硅钢片绝缘漆
在线圈高温时会被烧坏!影响自身的磁通量!第二线圈重新绕,肯定会比原来的导体要细,或者匝数减少,否则线圈就会放不进线槽!这是工业的问题!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A:
电机烧过,再绕线圈就会功率减小!这是很正常的!第一,电机内的硅钢片绝缘漆
在线圈高温时会被烧坏!影响自身的磁通量!第二线圈重新绕,肯定会比原来的导体要细,或者匝数减少,否则线圈就会放不进线槽!这是工业的问题!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B:
赞成 1楼 说法

楼主:
楼上的讲得有点道理,重新绕过的电机的确不如以前,我也曾打电话去过电机总公司,他们的人说法和楼主的大同小异,说直流电机用5-8年左右的寿命算是正常,而我们公司的到现在都有11年了,算不错了。
但是说到底,自己看看可以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把它的问题减轻或者处理好,尽自己的职责。

网友C:
电路够乱的了啊 建议重新整理哈
我都想呢,不过这样用着用着就用了5年了。

网友D:
直流电机维修的工艺非常复杂;差一点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影响;
怎么说呢?

网友E:
回复是非法的?什么东东!!!

网友E:
直流电机定子重做并不会减少电机力矩,除非做定子时,维修工把线径弄错了。而且你定子历磁采用的是定电压方式,定子做错会造成磁通不足,电机转矩会减小。另外,直流电机定子维修时,根本不用减小线径或减小匝数折方式维修,采用原厂标准就行了。除非是外行!!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E:
还有就是,看图片你的电机象是复激电机!复激电机对接线有严格要求,接反了会造成电机转矩严重下降!!!请参考接线图接线。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

楼主:
感谢8楼的分析,我试过把电机的正负接线反接了,但是还是一样,扭距没有变大。
我现在就是比较支持你说的:定子做错会造成磁通不足,电机转矩会减小。这说法,我打电话问过一些修直流电机的,他们也是这样说。
唉,怪只怪那个时候以为那个修电机的可以修好,还特意送到广广州维修,他个还是不够专业。

网友F:
这个直流电机还是送上海南洋电机厂维修吧,因为毕竟是制造厂,而且维修后还要做各种出厂测试。价格是可能贵一点,但确保质量。
地址:上海南翔工业园区惠申路111号 电话:021-69172326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11楼提供的联系方式,我现在在考虑它如果维修的成本高不高,如果太高价钱那不如购买一台新的划算。

网友G:
你还是冷却风机那边看看有么有问题风有么有进去要冷却励磁要还有励磁电压不要太高170V就好了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H:
碳刷架能否调整的,直流电机碳刷位子跟功率有关系。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热心助人

网友I:
修理后扭矩减小三分之一是不可能的,应该是维修工不内行造成的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