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都叫旋转编码器,我疑惑了

楼主(2012-04-20):
如图所示的两个元件,都叫旋转编码器,个头大的那种用过,个头小的那种没用过,不知道它能用来干嘛,有知道的吗,来说说它们之间的区别及各自运用的场合。

网友A:
第2个是电位器
不断向前

网友B:
楼上一针见血 第二图为波段开关或者电位器 看上面的文字就知道了

网友C:
小的是 电位器 不是什么旋转编码器

网友D:
确实有那么小的编码器的,不是电位器,只是这种编码器不是用在电机测量上的,一般是作为主令元件的。例如鼠标内部的,CNC上的手把

网友E:
楼上那位兄台说得有点道理,但是本人真没见过这么小没有线路板的编码器;
电位器的外形就跟第二个图一样(也可能是转换开关),所以比较纠结,如果楼主可以把第二张图片的数字拍照上传上来,那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F:
小的是叫编码器,我们公司就做这个的,通常360度12或24个脉冲,那并不是电位器。

网友G:
小的确实也是编码器,“X强电子”上有卖,2.5元1个,我经常在那拍元件

楼主:
是的,第二个绝不是电位器,虽然跟电位器有点像

网友H:
小的是编码器,作为调整用的主令信号输入的,比如鼠标的滚轮,家用电器的温度调节旋钮。

网友I:
小的也可以说是波段开关,只是说法不一致,意会就行了

网友J:
6楼的说的不错啊。。。这玩意关键就是看它的原理以及输入输出信号。。。
QQ76214024

网友K:
那个不是电位器,是旋转编码开关
jxh668

网友L:
主要用于早期单片机的开关编码器,和的拨码开关的原理一样,现在用的不多了而已

网友M:
其实看外观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看型号

网友N:
原来如此
上班=上坟

网友O:
路过的,长见识了

网友P:
第二个是电位器呵呵,经常用来调整模拟量,例如控制变频器的快慢等
或者调整温度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A:
原来如此
不断向前

网友Q:
有小的编码器。这个可以有
使用场合也不少的。鼠标里是,对讲机上的选频道旋钮。大的是装载机械轴上自动转的,小的是手动转的

楼主:
是不是这个旋转编码开关也能发脉冲?发脉冲肯定是低速的了,应该发的脉冲也能接入PLC计数吧

网友R:
又长见识了```感谢高人啊

网友S:
是带开关的编码器。尾部的俩脚是开关,一般可以用在PLC中作为加减速用,还可以用在单片机上,例如电焊机上调电流

网友T:
小的还真没有用过
柴华

网友U:
大的那个就不用说了,小的那个有电阻器也有编码器,就像汽车上的音量开关,可以一直旋转,没有死角。

网友V:
小的是编码器,之所以做成电位器的样子是常用来做数字音量调节用

网友W:
第二个是波段开关 又叫编码开关

网友X:
编码器的种类太多了

网友Y:
管它叫什么拉!知道用就好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Z:
我学习了。但还是不能正确的知道是什么?  编码器?电位器?总之的有点像

网友AA:
还真没见过这么小的是编码器!!!!

网友AB:
三菱变频器的旋钮就是这个

网友AC:
四楼的大侠还是厉害啊!说小的是电位器的人无语

网友AD:
小的也有叫做脉冲电位器的,发出的也是脉冲信号,只是频率比较低。
其实知道原理,知道怎么用就好了。

网友AE:
实际是电位器,,不过精度比一般的电位器精度高。。。可以根据旋转角度得到不同的电压值

网友AF:
哈哈可算找到了,原来模拟量用电位器调节信号,现在式数字量只能用2个按钮代替,用这个就能像电位器一样调节数字亮了。

网友AG:
第一次见到 长见识了

网友AH:
应该是编码开关:

网友AI:
有木有说明书,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AJ:
要是楼主能把型号 卡卡 输上来就没有这么多的争论了。也让大家学习一下,其实咋一看根电位器没啥区别,要非要说不同就是脚不一样多。一般的电位,3脚,分中心点与电阻两端,双电位的也就是两排6个脚,最见。至于像上图那样排列的电位器,少见,至于是不是编码器,有待楼主正图。

网友AK:
刚好在玩这玩意,我喜欢叫它旋转编码开关。用途:两地以上控制,又不想改变原来用电位器的控制器。(怕工人不习惯)
39楼的图说明不正确,一般3脚接公共端,1;2脚接输入端,有12步有24步的 每转动一步1;2脚按方向不同先后接通 靠1;2脚电平变化先后来判别左旋还是右旋的。

网友AL:
路过见识一下。

网友AM:
其实就是电位器

网友AN:
小的其实我们通常也有叫电位器的,只是不同于我们平时用的可变电阻。正规应该叫“旋转编码开关”,按其结构可分为机械式旋转编码开关和光电式旋转编码开关,看楼主所示的下面小的应该是前者。

网友AO:
第二个小的也是编码器。只不过是用在小电流、小电压的场合。

网友AP: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编码器

网友AQ(2012-05-21):
小的是编码器,作为调整用的主令信号输入。

楼主:
昨天到电子市场看了下,竟然买不到这编码开关

网友AR:
这相东东还可以发脉冲出去?我不相信!
它里面还有IC ?应该没有!

网友AS: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