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故障~~~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20):
[upload=1] 设备环境 欧姆龙PLC 设备有一个液压泵 按下液压泵启动按钮 正常状态直接启动 现在按钮表现跟点动一样 点一下启动 放开就会停止 控制是 中间24V继电器 控制380液压泵继电器线圈 按下启动按钮 两继电器都动作 松开按钮 两继电器断电复位 plc程序无问题 请问 问题到底出在哪

网友A:
不能自锁才会像点动那样,应该还有一个继电器是自锁液压泵继电器线圈的,查一下供电给那个继电器的电路。

网友B:
是不是停止按钮的触点接触不良或者,卡住了。还有自保持的点你是采用继电器触点保持还是程序?
热心助人 没错 采用程序自锁 继电器没接辅助触点 真还让你说中了 停止按钮内部触点损坏 这个也是在设备IO里面看到的 你牛~~~向你学习!!

网友C:
PLC梯形图没有问题,就检查自锁,一步一步慢慢找!

网友D:
没错,是自锁问题

楼主:
自锁是怀疑的最先目标 但是自锁是好的
zsh340

网友E:
如果以前设备是好的,那么可以肯定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外围的传感信号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这应该不难查到

网友F:
把图纸和泵的控制程序截图发上来,估计和液位有关系。

网友G:
你看看程序上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一步一步看

网友H:
自锁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