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和数字量详解

楼主(2012-04-21):
PLC的扩展模块有模拟量的和数字量,可是何为模拟量?何为数字量?

网友A:
温度、压力、流量等随时间而连续变化的物理量称为模拟量
数字量又称为开关量,只有2种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不连续的,像是一个个脉冲波形,所以又称为脉冲量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B:
去网上查下AD。。。DA转换吧
QQ76214024

网友C:
我觉得一楼说的数字量不完全正确。数字量应该就是我们所用的常数。0-N都可以叫数字量。在控制中针对模拟量量程的一种数字表示方法而已。不应该称之为开关量或者脉冲量的。个人之见,还望指教。。

网友D:
AD可以理解为 AC DC两种变量 AC为交流,不断变化的正弦波,DC无频率变化的矩形方波, 那么A/D就是由外部一直变化的变量输入到转换装置(一般为PLC),输出一个0-+10VDC的数字量,D/A则反之。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E:
简单点说: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数字量是突变的。

网友F:
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数字量是突变的。

网友G:
0---1 1----0为数字量 电流信号、电压信号、电阻信号等为模拟量

网友H:
模拟量是看不到的 它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反之!

网友I:
模拟量是 就是标准电压 0-10V,标准电流4-20MA 数据量 就是会对应 模块的 0-2000 0-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