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显示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2-04-21):
七段显示是怎么被控制或驱动的,为什么四个输出点就能驱动一位。

网友A:
8421码
0=0
1=1
2=2
1+2=3
4=4
1+4=5
2+4=6
1+2+4=7
8=8
1+8=9

网友B:
8421码。8421分别代表每一个输出点,这不就四个输出点。然后再参考楼上的。

网友C:
http://www.jsjjjh.com/
里面有案例

网友D:
怎么搞?
学习啊!

楼主:
如楼上所说,用四个输出点对其进行赋值0-9,可是光赋值就能显示吗?七段的发光二极管是怎么被点亮的呢,四个输出点只能点亮四段吧。

网友E:
用BCD码到七段码芯片转换的。原理:当选通Y7时数据传送到个位,选通Y6时数据传送到十位,依此类推,只要选通和数据传送都非常快,人眼是看不出闪烁的。
http://www.dgyongd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