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单轴机器人C1控制器CCLINK

楼主(2012-04-21):
下面是这个控制器的CCLINK地址,如果我要用三菱的CCLINK FX2N-16CCL-M怎么编程.谢谢,或者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地址.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A:
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建议楼主首先了解一下CC-LINK总线的关于每个站的寄存器分配的规定,如果实在不明白,加我QQ如果有时间,我给你讲讲。

楼主:
你的QQ是多少

网友B:
不懂就不要装B,什么解释起来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