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在一般机械中怎么接线?

楼主(2012-04-21):
请问3芯的接近开关在电路中怎么接线,和2芯的有什么区别吗? 在电路中什么情况下选择3芯什么情况选择2芯的?NPN和PNP怎么区别各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A:
产品说明书讲的非常清楚,好好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们买过来的没有说明书?我就是想要3芯和2芯的一个简单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B: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上班=上坟
sonlite

网友C:
三芯的接近开关是讲电源和控制线,控制线至负载或输入,二芯的直接从电源至负载串起。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D:
三芯的接近开关红线接+24V ,蓝线接0v,黑线接输出
不断向前

网友D:
两芯的接近开如果是220V的就是4楼接法
不断向前

楼主:
各有个图就完美了

网友E:
接近开关电路图
下载积分:+5(ying-feng)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zxro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王大帅)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550374389) 感谢分享

网友F:
9楼给的常用的很详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电路图
9楼详细专业 !赞一个

网友H:
九楼好样的

网友I:
去看一下电子方面的书籍

网友J:
9楼好样的

网友K:
支持9楼给的常用的很详细

网友L:
很详细的,长见识了

网友M:
9楼的很热心哦,常用的基本上都包括了。

网友N:
9楼总结的很好
wananjushi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电路图
非常感谢!!
接近开关在一般机械中怎么接线?

网友P:
一般是棕色正极 蓝色负 极黑色输出
至于NPN PNP 就是输出正-负有区别

网友Q:
每种品牌不一定都一样,要看说明书。
学习

网友R:
9楼的图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