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动作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2-04-21):
小弟最近在搞一台机器,运用几个气缸重复的动作,如气缸1 动作好了,回原点。气缸2动作,动作保持。气缸3动作,回原点。在气缸2回原点,在转到气缸1动作如此循环。推荐用什么指令比较好呢?还有一个问题,用一个复位键能把机器的全部气缸回到初始状态么?
目前就这些疑问,请大大们帮下忙,让小弟多学点!
学习,努力

网友A:
使用顺序控制指令应该比较方便,以上个人见解。
下载积分:+3(xulifei) 热心助人

网友B:
keep(011)
下载积分:+2(xulifei) 热心助人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运用啊!要看机器动作及结构才能够说明。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恩,正在用KEEP指令 今天争取初步运行~~~
谢谢大大
学习,努力

网友D: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要人机还是不要人机?

楼主:
欧姆龙CP1L的 要人机的
学习,努力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伺服的连续动作 如先前进10MM,气缸动作一下,然后后退5MM,这之间的信号如何给呢
学习,努力

楼主:
版主大大的话,一字值千金啊!搞了一个下午,终于明白KEEP的深刻含义了!!!
再次感谢版主大大!!!
学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