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e驱动

楼主(2012-04-21):
我装了cx_one4.1的,联cp1e提示要装驱动,为什么???
自学成才
wuzhenbinai

网友A:
因为你只装了软件,没有装USB驱动,你插上编程电缆,手动指定安装文件夹CX-ONE 就OK了,
如果不会安装,我给你个简单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想知道驱动在哪个文件夹了??望指点!
自学成才

网友B(2012-07-05):
用cp1h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