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4-21):
我做的程序中PLSY指令不执行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一下,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一下,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C:
PLC是晶体管型的还是继电器型的?

网友D:
你怎么知道程序不执行?
D240 和 D245 数据多少? 数据是如何输进去? 触摸屏?
如果正常,那么肯定会有输出的,用能测频率的数字万用表测 Y0 ,可以测到脉冲频率。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用gx develpoer 仿真的,有的指令仿制软件无法运行的

网友B:
4楼请看清楚了,这不是楼主发的图片。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不好意思,昨天晚上酒喝多了,眼花了,没注意。

网友F:
我刚用过这个指令,应该没问题。你直接把D240 245换常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