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串口问题

楼主(2012-04-21):
CP1E-N30DR-A怎么用内置串口和串口选件板CP1W-CIF01同时连接两台不同品牌的触摸屏.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每个串口对一个屏幕

楼主:
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B:
不用写程序的啊

网友C(2012-06-19):
不用写程序,只要设置通信协议 HOSTLINK 还是自定

网友D:
设置对定的串口参数就行了啊

就做更好的!

网友E:
设置对应的串口参数与串口地址。通讯协议不要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