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笔测出的奇怪问题,特来求助

楼主(2012-04-21):
一台工程机械,三相四线,使用一直正常,因为几条控制线烧掉,叫我去维修,开机工人告诉我,电笔测有一相没电,我拿来一试,还真有一相没不亮,但用万用表测电压,相电压,线电压全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开机工人说该机自新机出厂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网友A:
电笔有问题了

网友B:
你测得零线,肯定不亮咯!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一笑而过

网友D:
你测得零线,肯定不亮咯!

网友E:
一相不亮,是指三根相线中,用电笔测,有一根“不亮”吗?

网友F:
说清楚啊
上班=上坟

网友G:
可能问题出来你自己身上,用万用表测的三相电压相压正常,线压也正常,不可能电笔会一相不亮的,你仔细看了万用表上的读数没?

网友H:
有时缺相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I:
这机是移动使用的吗,是接的同一个地方的电源吗,有一相接地,或干脆是零线开路了,如果是接地,那就电费多多哦。
下载积分:+5(静芳) 优秀文章

网友J:
还是用万用表来测有权威性点。大家说是不是?经常烧线,
说明线路接得不好.

网友K:
哈哈 好好想想 值得探讨嘛?

网友L:
换支电笔试试,看还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M:
‘电笔测有一相没电’ 能有是电源还是电机呀!

楼主:
说零钱的朋友,我再不懂也不至于那么白痴,确确实实是一根火线不亮

楼主:
用万用表测不亮一相与另外两相火线电压为400V,对零线是200多V,没仔细读数

网友N:
有些工厂零线接地,当零线开路是变成一相一地。

网友N:
你又说线电压够,如果在负栽达到正常使用量时线电压没有下降,而用电笔测又不亮是不可能的

网友O:
我估计还是电笔可能出问题。所有电笔都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机是移动使用的吗,是接的同一个地方的电源吗,有一相接地,或干脆是零线开路了,如果是接地,那就电费多多哦。
如果是哪一相接地的化,哪主线是会非常烫的,而且接地后电压跟其它两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可能量起来都是正常的 ̄

网友P:
我只有这种现象,一相没电,零线有电,相电压有点不相等的现象。有时会好

网友Q:
7楼说的最好,以前我也尽遇怪事
wananjushi

网友R:
其中有一根相线肯定没有接触好,用表量的时候,电流是很低的,这在用过一段时间的线路上,比较常见。

网友S:
零线接地断开,一相接地

网友T:
我认为好象不太可能!1

网友U:
先来电笔、再就万用表、最后钳表。电流最直接

网友V:
回去好好检查看看,怎么可能呢

网友W:
要没事万用表没有问题 就是试电笔有问题 还有可能你测试是零线哦

网友X:
还真有点不相信

网友Y:
没遇到过

网友Z:
支持22楼,接线问题经常会导至许多奇怪的现象

网友AA(2012-05-27):
是不是火线和零线接反了,接火线的地方你接的是零线,接零线的地方你接的是火线,所以你用电笔量火线时,其它是零线,所以不电笔不亮,但是你用万用表量相电压时是有电压的,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

网友AB:
可能是这相某处接口烧蚀接触不良,这样的怪事没理由,肯定有问题

网友AC:
有可能那台电动机出厂时里面的绕组中心线和其中的一相输出线搞错了;如果小功率电动机的话;也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电笔测量是不亮的;随便用一个小电动机试一下看看;

网友AD:
这种问题在我们以前的厂里长见,因为我们厂的全是三相220V没有0线,因为变压器是三角形接法,有一相接地的话,哪一相就对地没有电压,对其它相正常,用电笔测中间是不亮的

网友AE:
这种情况应该是你前面发电机的问题和机器本身没关系

网友AE:
支持35的说法

网友AF:
35说法可能

网友AG:
楼上你确定三相电压平衡么,你用电笔测量的数显、还是发光电笔,如果是发光测试笔你看三相发光的亮度是否一样。你的控制线电源是用220伏、还是 380伏。如果是380伏的话,既然控制线已烧坏(有可能已烧断),有一相的电是通过其它设备负载反馈过来的电压…

网友AH:
一笑而过
SS

网友AI:
有电压,不见得就有电流。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AJ:
一相接地了。因为用电笔时,笔帽是人=地,不亮就是等电位了。

网友I(2012-07-09):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哪一相接地的化,哪主线是会非常烫的,而且接地后电压跟其它两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可能量起来都是正常的 ̄
看来你是个搞工控的,接地后电流会很大吗?接地电阻多大?会大到线很烫吗,接地后相与相的电压是不变的,只是对地电压变化而已!

网友AK:
奇了怪了,怪了奇了。

网友AL:
如果是零线,灯不会亮。你还可以换其他测试笔试一下。 你的相电压是多少的啊
就做更好的!

网友AM:
电笔有问题吧!

网友AN:
如果确定万用表和电笔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电机相线的事,是不是虚接了。
改变思维。

网友AO:
你确定你是测的相线,这种问题还是找个灯来测比较好。

网友AP:
三相四线制你考虑是零线吗?

网友AQ:
测量仔细点

网友AR:
有点恶搞的味道!
QQ32135553

网友AS:
线的问题

网友AT:
同意楼上,你测得是零线吧

网友AU: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有一相接地了,。。万用表量OK测电笔就好有一相不会好一般都是有加热才会出现

网友AV:
可能相线地线接反

网友AW:
有一相接地。还有可能是通过其它设备接地。关闭设备量电流。

网友AX:
我以前在工厂也发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有时亮,有时不亮。非常奇怪。我也怀疑是该相对地啦。但是三相电压平衡。三相对零都是220V.

网友AY:
我建议你看一下,零线可能快要断了,是虚的。建议重新接一下

网友AZ: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楼主可以查一下线路,绝对有一相接地了,我的那次是线碰到蒸汽管道了,有时候接地,有时候不接地,也可以把电源关掉,电线一根一根的测对地的阻值,应该不难查到的,祝你好运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BA:
这种现象在不缺相的前题下就两种情况最容易发生。1、单相接地,单相接地电流很大,断路器过热掉闸。测电压能判断。2、零线开路。三相电压平衡时测量电压正常,三相电压不平衡时中性点位移,零线带电,三条相线中一条没电,就会出现用表量正常,用笔量一相无电零线带电的情况。三相平衡时又恢复正常。楼主这种现象应属第2种

网友BB:
估计不亮这一相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