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仿真

楼主(2012-04-22):
用三菱编程和仿真软件怎么不能对高速计数器进行仿真。不支持吗

网友A:
三菱仿真软件不支持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肯定不支持,里面没有高速脉冲信号啊

网友C:
那请问一下各位大师们,我怎么将C235的数值清零那。学习了
zsh340

网友D:
不支持,高速器一般都仿真模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