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改24V电源 ?

楼主(2012-04-22):
求高人指点 手机充电器5V 500MA 想改成24vD 能改吗? 怎样改? 为什么

网友A:
恐怕不行,输出元件的耐压值等参数都是按5V来设计选用的,除非你把相关元件都换了,然后再调整开关频率,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网友A:
另外还有功率问题,开关管也是按5V500mA的耗散功率来选用的,如果升到24V,电流仍是500mA,则功率是翻了近5倍了

网友B:
用三个充点电并联?想改成24vD ?
看来楼主 对什么是 并联电路,串联电路概念还不了解啊!
初中时候就学过拉!难道是忘了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再上个图
如果改的话,13003开关管可能需换成13005,6。2V稳压管也需换,输出电容可能是10V或16V的耐压,需换成50V,决定振荡频率的阻容元件也要调整更换,
这样一整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得了

网友C:
5V并联应该还是5V,怎会是10V?不解

网友D:
并联会升压吗
喜欢工控

网友E:
买个升压模块了

网友F:
电容是储能元件,不是升压元件 无论并联还是串联,都不能升压。
沈阳新华是西门子授权集成商,并与ABB、施耐德等有良好合作关系;沈阳新华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及西门子PLC/DCS、ABB变频器等工控产品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