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IMATIC CP5512 驱动

楼主(2012-04-22):
我的电脑 西门子软件中 设置PG 接口 SIMATIC CP5512 驱动 显示黄色叹号 ,查看我的电脑- 硬件 -设备管理器显示 SIMATIC CP5512 没有驱动 怎样安装这个驱动 请赐教

网友A:
西门子的STEP7 编辑软件自带驱动了.右单击黄色叹号,选择更新驱动就行了,如果找不到驱动位置,则需要手动指定文件存放路径.

楼主:
谢谢啊 软件自带驱动的 软件本身cp5512 选择 安装 但是安装两字是灰白色的 没法点击。不知道你说的 手动指定文件存放路径.在哪 ?

楼主:
好了 已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