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输出电源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线等

楼主(2012-04-22):
有台设备,只有一个24V电源,进行接220V电源后,PLC通电了。其他均不能电,现在有个24V继电器,用PLC输出来控制220V通电或断电,我想用PLC24V来控制继电器,不知道松下FPX系列PLC,输出公共端是否只能用一个电源,如果能分开就好了。PLC现在没有,f求指教!

楼主:
图中+ -是否可以单独接不同电源呢?求指教。

网友A:
不要用这个型号,用继电器输出的,COM口单独接独立的你想要的电源,完全没有问题的 ̄ ̄ ̄

楼主:
要控制定位,前面几个输出点要单独用。

网友B:
输出公共端可以分开使用不同的电源的?